昂达B365Cd4 之PSON断线

楼主(2024-04-03):
今天拿到块昂达的板,不触发,不抱大的希望,量了南桥待机1.0正常,pcie B10 3.3V正常,找了个同型号IO和图纸,查下IO 43脚 rsmrst 3V正常,测32脚fb pwrbtn 有跳变,但是不触发,再测34脚pson 电压不正常3.8V,按开机键后IO 34脚被拉低到0V,再测绿线5V没被拉低,问题找到了,果断跑线路,最后查到显卡糟下面断线了,先随便找条线飞过去(后面再换条细点的)拼装好测试,直接亮机。

网友:
这条线是什么

网友:
连接电源盒的绿线

网友:
IO到电源绿线的pson线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