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u2412mb显示器烧了电阻多大的

楼主(2024-04-03):
dell u2412mb显示器电源板少了,大家帮看图片这个电阻是多大的

网友A:
看的不是太清晰 看跑线像是场管的G级和pwm芯片的连接的  如果是我说的话 ,这里的电阻大多数阻值在100欧以内。如47 22 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的不是太清晰 看跑线像是场管的G级和pwm芯片的连接的  如果是我说的话 ,这里的电阻大多数阻值在100欧以 ...

搞来个103 数字的 上去 目前OK

网友:
这个阻值应该很小,你看下电源驱动芯片,参考下官方样图,或者参考类似的显示器图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