京东方15寸屏 目前只支持原生1920分辨率 当输入1366背光亮不显示

楼主(2024-04-04):
京东方屏 M156X40 不知什么原因 只支持原生1920分辨率  开机显示LOGO后 进BIOS不显示 只是灰屏 背光一直亮着,正常进系统桌面后 外接HDMI复制显示,发现此时是核显输出,虽然是1920输出 但显示源是1366X768,切到独显后,显示源也是1920,此时内置的京东方屏幕就正常显示了,我判断是该屏不兼容低分辨率输入求原因

网友A:
肯定是不兼容,,,,,判断正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肯定是不兼容,,,,,判断正确

按说不应该啊 开机的logo以及bios界面 很难做到1080P的分辨率,屏幕理应向下兼容低分辨率的源。我是怀疑 有没可能屏幕上的转换芯片触问题 了

网友B:
是不是可以程序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可以程序问题。

这个真不清楚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