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,这个电阻多大?

楼主(2024-04-04):
目测棕灰银金绿,不知多大电阻

网友:
18.9Ω

网友:
四环电阻棕灰银金0.18欧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棕灰白金绿 大小18.9Ω误差±0.5%

网友:
非标电阻,当四色环电阻来看,棕灰银金,0.18欧姆, 误差±5%。

网友:
0.18Ω

网友:
刮开看看电阻丝粗细和密度结合色环大概能猜出是多少

网友:
看着像0.18

网友:
不用想太多,只要记得银加金在一起的电阻就是限流电阻0.几,数值看前面两条线,五环比较远那条线是误差

网友:
能烧这个电阻就是检流电阻,比较小0.几都可以替代

网友:
0.18

网友:
0.18欧,是对的。

网友:
1.8欧。开关电源辅助电源MOS管源极限流电阻,用5欧以下的代换。

网友:
限流电阻。

网友:
大家都来凑热闹啊哈哈哈……

网友:
直接上限流22

网友:
电源的限流电阻,就是那么大点点

网友:
电源的限流电阻0.18欧

网友:
这颜色搭配,难道是电阻界的彩虹糖?不管怎样,它的阻值肯定比你的猜谜能力还要神秘。

网友:
从色环看是0.18欧姆, 5%精度.

网友:
0.18欧,5%精度........

网友(2024-05-23):
大小18.9Ω

网友:
有0.18的,有1.8的,也有18的,究竟是哪个

网友:
迅维修人才真多

网友:
0.18欧的保险线绕电阻,直径超过5毫米的话3W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