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tx9开机不定时掉电,掉电后还能开机

楼主(2024-04-04):
神舟tx9 3070显卡的,开机能亮logo但是会掉电,掉电后按开机键还能重新开机,刷了bios也不管用,不会搞了来求助

网友A:
最小化后打哪一路先掉的

网友:
装上电池后不掉电了,不能进系统和pe还没等进去机器就卡死了,过一会风扇狂转,电源灯闪就关机了

网友B:
图二那个红色线是做什么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图二那个红色线是做什么的?

编程器用来刷bios的

网友C:
不装cpu电流0.38A上下跳动,然后机器会反复重启,测量5v供电不稳定,4.9v-5.08v跳动,测量5v电感和3.3v电感组织基本上差不多,没发现明显的短路,开机用热成像看核显供电管子和电感会明显看到发热,但是温度不高30来度,在没装cpu的情况下是这样,一时没找出来哪里的问题,有懂得麻烦给指点下,bios刷了好几个了,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了

网友:
usb小板电容短路了,两个先是短路一个,换了后上电另外一个也短路了,不用电池插电进系统会掉电黑屏,用电池能进系统了,但是检测不到独立显卡,奇怪的是检测不到独立显卡也不报警关机,感觉还是有地方短路,开机的过程中19.5v的电压偶尔会降到19.2v,感觉不太对劲

网友D:
这咋修机还用上了大扒手

网友C:
显卡供电量了0.67v,显存供电1.25v都是正常的,现在就是不认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咋修机还用上了大扒手

不要在意那些细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小化后打哪一路先掉的

现在显卡不认,供电都是正常的

网友:
神奇的好了,现在就是内存只能单通道,有个内存槽不能识别内存,内存槽和cpu针脚啥的看了都没问题,这个cpu底座看着以前是换过,估计应该问题是在这里

网友:
那个大扳手呢!

网友:
说了不要在意那个细节

网友:
大家喜欢大扳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装cpu电流0.38A上下跳动,然后机器会反复重启,测量5v供电不稳定,4.9v-5.08v跳动,测量5v电感和3.3v电感组织基本上差不多,没发现明显的短路,开机用热成像看核显供电管子和电感会明显看到发热,但是温度不高30来度,在没装cpu的情况下是这样,一时没找出来哪里的问题,有懂得麻烦给指点下,bios刷了好几个了,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了

为什么不把显卡电给断了试试

网友:
估计显卡问题多

网友:
显卡没问题,现在是插电源有问题,现在插电源一会能检测到,一会检测不到,电源电池来回跳

网友:
现在主要就是插电源有问题,插上电源开机,电源电池之间来回跳,要不然就是电源的供电有问题,要不然就是电源检测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看一看论坛里面有没有通病

网友:
蓝天这样的板有好多通病

网友:
破案了,电源接口接触不良,热成像照出来50多度才发现的,开始还以为保护隔离的问题,还好用了热成像

网友(2024-10-27):
引用 网友C:
显卡供电量了0.67v,显存供电1.25v都是正常的,现在就是不认显卡

看看有没有复位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