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软surface pro6 亮屏两秒掉电。

楼主(2024-04-04):
内存电压可以发过来,刷bios无效,按时序测试,发现这个vrm pwrgd没有电压,这个电感没有电压,测试芯片有8.8供电。开启信号有3.3,自举升压电容一端有3v,这种大概哪里故障?是芯片条件不满足吗?

网友:
是pro5. ,应该CPU的问题,加焊后。故障变了

网友(2024-05-11):
我的也遇到了  pro5 田字3秒掉电。拆单主板上电然后直接进系统了。目前触摸又不能用,一个一个排除中,好废成本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