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Spectre x360 不开机故障,板号 DAY0DDMBAE0

楼主(2024-04-04):
故障:客户描述不能充电,电池耗完了就不能开机了。
自己测试:使用原装电源,直接跳电保护,适配器无指示灯,使用改装的可以看到情况。使用可调电源,待机0.008,自动到0.3做CC灯亮,电流恢复到0,然后循环。

拆机裸板上电,待机0.008,不跳表,插上电池,故障重现(大师到这里可能已经判断出问题秒杀了),作为新手大部分情况还是会走些弯路,我是新手,分享下自己的维修过程。

跳电的情况应该是短路保护了,既然有短路,就先测试了下公共点和各电感的对地二极体值,公共点测试168偏低(正常一般400左右),其他电感没测到明显短路。这时候没什么思路,先裸板上电,待机0.008,按开关电流有跳到0.009的迹象,有可能是瞬间掉电了,测试公共点和各电感电压,测试得公共点有19V和可调电源基本一致,无3V和5V,有个电感测试有19V,参考图纸和点位发现是充电电感。

电感和公共点电压相同,当时猜测可能是上管击穿,导致电压直接从公共点到电感了。万用测试PQ11的D极和S极,测试二级体值为0,测试S极到公共点也为0。上风枪把PQ11拆下,空焊盘上再次测试,测试还是为0,测试拆下来的MOS管,DS极二极体值500多正常,当时想难道充电芯片问题,故拆了充电芯片,拆了后测量还是短的,当时是有点郁闷的,没思路了。静下来想了会,想到有一种可能是上管PQ11的S极相连的某个元件(与公共点相连的元件)击穿了,导致现在PQ11的空焊盘上测试两端是短路的。

仔细查找点位图上与之相连的元件,最终点击击PL14时,发现了相连的PQ21电池隔离管,拆掉后测试PQ11的DS极不断路了,公共点恢复400多。
更换隔离管,上电测试,待机0.004,此款机待机无3V5V,参考电路图另一种设计是待机有5V无3V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