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戴尔15-3576 板号17841-1不触发,没有待机电压维修。

楼主(2024-04-04):
戴尔15-3576  板号17841-1,客户说突然就断电不开机了。插上电源测试,电流0.000,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。
拆下主板,测量开机触发电压2.8V正常,这么说EC 工作了。戴尔的通病就是BIOS,不管了,先下载一个BIOS,刷机,结束后通电,按开关,还是0.000.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了。
只有按步骤检查了。检测3.3V 5V待机电压。5V没有。3.3V电感有0.121V。这个机器待机芯片是tps51225,
首先测3脚VREG3正常3.3V,13脚VREG5正常5V。检测6脚和20脚的开启电压2.2V这两个脚的走线是并在一起的。线性电压和开启电压都正常,就是不出待机电压,有人说,戴尔电脑可能不触发时没有3.3V和5V待机,这个观念误导了我,花了很长时间跑EC。修好后实际情况是加电就有3.3v 和5V电压。
示波器测电感前波形。3.3V没有任何波形,5V电感有触发后保护的波形。如图。
测3.3v和5V电路,都没有短路,什么原因呢?
断开3.3V的开启6脚,加电5V有了,断开5V开启,3.3V还是没有。看来问题出在3.3V电路。这个机器的滤波是两个电解电容,以前遇到过电容不良引起的没有待机电压,于是更换掉滤波电容。
加电测试。还是0.000,待机3.3V和5V还是没有。问题又判断错误了。那是不是51225坏了,出现3.3V不能正常开启呢?手头没有这个芯片,在一个料板上发现一个RT6575BG,查电路,这两个芯片完全一样,太幸运了!立马更换,加电,测试,还是原样,没有待机。又不是!
算了,太晚了,不搞了。
休息了一夜,头脑清醒了,想既然不是51225,又有开启电压,会不会是场效应管的问题呢?抱着试试的心理,把3.3V的上下管全部更换掉,然后上电,电流直线上升,正常了!测3.3V和5V,都有了。屏幕点亮,至此维修完毕。奉上本机的图纸和百分百点亮的BIOS。
附言:TPS51225这个芯片的第7脚PGOOD输出3V_5V_POK ,没有待机的时候这个电压是0,维修结束后这个脚电压是3.3V。

网友:
学习了,给你加分

网友:
真有耐心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