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g7装散热器开机掉电?

楼主(2024-04-04):
各位碰到过吗?dell g7 版号la-e994p,不装散热器可以正常开机,装了散热器,插上风扇就开机掉电一次,再开机再掉电,反复。

显存垫了散热垫,cpu显卡涂了硅脂。难道是cpu那里也要贴相变片才行吗?大佬们,碰到过这情况吗?

网友:
背面有个cpu供电芯片 拿下重焊 无意中发现的问题 究竟是不是通病 你试试

网友:
我前几天遇见过一个 g5  也一样的 问题 不安装散热器 能电量.安装上 不出cpu供电.

网友:
整机装起来 插上电池 保证电池有电量  开机 不显示 强制关机 再开 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