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urface pro4 不开机在线求助

楼主(2024-04-04):
surface pro4 不开机,原本是正常使用然后自动关机无法启动,风扇转,键盘亮但没其他反应,后发现cpu下方一个000保险断路,更换后通电可以正常使用,拔电源线后瞬间关机,查询得知有可能电池和充电的霍尔二极管故障,换了备用的,现在二极管右侧均有12v电压,但还是不开机。
手头有电烙铁+万用表,想自己维修下,哪个大神能指导下,可以请喝咖啡

网友:
个人感觉ec没事,被当地的维修骗了,想自己捣鼓下

网友:
送专业维修的好一点,理论知识很重要的,肯定有短路才会烧保险

网友:
保险不会平白无故烧的,后极肯定有大电流的地方

网友:
没电源,没示波器,没风枪,你怎么修

网友:
你是怎么搞到这台机的这么多故障

网友:
最好是给专业维修人员检修,或者找到相应的主板图纸搞清楚再动手

网友:
电池不供电呗。加我17130529039我告诉你,红包你随便发

网友:
你这个我知道,VCCGT的保险断了,也不算通病,只是少见,故障开机不显,不存在什么大电流这个那个,就是老化了
电池二极管断了是因为装机的时候上下晃主板,把电池针脚短接了烧二极管,还有可能是8v电池电压窜进EC的电池检测脚把EC打死了,你现在二极管左右都是12v不正常,公共点8.6v,电池也是8v左右,你有万用表可以打一下这里电感的对地值,正常330,如果为0就是EC死了

网友(2024-05-04):
这款好像是有通病来着

网友:
看一看论坛有没有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