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Zbook 17g2 usb音频小板某IC烧坏

楼主(2024-04-04):
前几天usb充电的时候不慎引发断路,电脑有重启,后遂发现usb 3.0端口无法充电,但是能传数据.适用usb电压电流检测器时,其背光灯闪烁不定.后拆机发现usb音频小板某IC表面有白色不明物,应该是烧了.tb上啥的都没看到有相应小板出售了,只能问问大佬们这个烧坏的IC的型号了,自己也找不到对应的图纸(能力有限).

网友A:
这个芯片拆掉,中间两根线直连就好了

网友B:
这个芯片很多老台式机上面都有 很好找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芯片拆掉,中间两根线直连就好了

。。。不会吧?!这样还能保留原有功能么?现在是烧坏的状态下还能识别硬件,也嫩传输数据,但是电流就只有0.1a左右了,无法充电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芯片很多老台式机上面都有 很好找的

功能还能保持一致么?求型号.而且现在无法识别方向,俺怕进一步烧主板或者其他ic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。。。不会吧?!这样还能保留原有功能么?现在是烧坏的状态下还能识别硬件,也嫩传输数据,但是电流就只 ...

那你自己慢慢去求助吧!这个只是USB5V供电芯片,你疑心这么重的的人,你还是交学费去学一下理论吧

网友:
不是随便拆吗?

网友D:
能用就行了,充电用充电器充就行了

网友E:
万能的闲鱼应该能帮到你

网友E:
不懂就不要修了,免得故障扩大搞坏了

网友F:
没有材料板,难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能用就行了,充电用充电器充就行了

俺怕爆机啊

网友:
...大佬提供下料板呢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没有材料板,难受

大佬说得在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万能的闲鱼应该能帮到你

搜过了,"天价"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懂就不要修了,免得故障扩大搞坏了

大佬说得特在理.但是俺本子一共就四个usb接口,这个板子上就占两个,还是3.0的,另外两个已经有他用了....

网友:
那个是5V的转换芯片,可以拆掉直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