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核心供电上管拆掉一个

楼主(2024-04-04):
如果把一张好显卡上管拆掉一个后上电开机,会不会烧核心或者供电芯片呢?前提是好的显卡无短路的。有没有大神试过?

网友:
核心供电的上管,

网友:
见过一个电脑,机箱里面哗啦哗啦响,电脑正常就是要做个系统,拆开机箱以为是螺丝,结果是一个小贴片三极管。满主板看,也没发现有少件的,后来发现显卡上面少了一个管,而且还有空位置,
最后对比显卡其他三极管型号,就是显卡上掉下来的,电容都鼓包了,但是人家电脑是可以正常显示的,这个厉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