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Z10PA-D8 反复重启 刷BIOS解决

楼主(2024-04-04):
收来一张华硕Z10PA-D8 ,开机自检过了后进系统时掉电重启,反复如此,开始以为是电容老化导致的,后来换了电容,问题依旧,最后把BIOS用编程器重刷一下,开机正常,运行过压力测试。

网友:
收藏经验以备之需

网友:
华硕主板的BIOS为什么这么容易出问题呢

网友:
学习啦  感谢大佬分享

网友A(2024-05-14):
感觉不太可信,BIOS能参与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觉不太可信,BIOS能参与么

什么参不参与的,我说的是重刷了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