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们,有用迅维CF360做R9000P 2021H的吗,锐龙U,到底多少度能取下来

楼主(2024-04-04):
今天做了一个R9000p 2021H 锐龙7CPU,连续三次都没取下来,温度最高用到了上250,下265,这款貌似是高温锡,最后都拔掉点了。问下大神们做过的用的什么温度以及哪款BGA,谢谢了

网友:
老火……. 小伙子

网友A:
我也是很无语 明明熔点就这样 结果我都开到300度都纹丝不动

网友:
最后都拔掉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是很无语 明明熔点就这样 结果我都开到300度都纹丝不动

兄弟,知音难觅

有没有大神来救救场

网友:
一般220度保持3分钟,基本都能拆下来,太早取下来回掉点

网友B:
温度上调到280都没事

网友C:
我这拆黑胶下部270 上部260 一般都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温度上调到280都没事

老铁,用的哪款BGA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这拆黑胶下部270 上部260 一般都没问题

老铁   用的哪款bga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老铁   用的哪款bga

很老了,郊时的

网友E:
平常温度,上下各加一点温度,保温时间延长一点点。因为这个板子厚,铜也应该用的比较多

网友:
上下280直接干

网友:
效时挺好的‘’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平常温度,上下各加一点温度,保温时间延长一点点。因为这个板子厚,铜也应该用的比较多

啥型号机器 老铁

网友:
啥型号机器   老铁

网友:
咱俩BGA型号一样,开始上部265 下部270纹丝不动,各上调了10度,可以了

网友F:
得350度  这一款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得350度  这一款

真的假的

网友:
我第一次拆R5,板子上没有焊锡,好在没掉点,温度不够。

网友G(2024-07-01):
上280 下250   多开一会就融了。

网友:
不动的原因是因为这种板子厚,把恒温区调高20度,多焊一会

网友:
cf360这款我感觉就是输出温度低,跟LZ一样的困扰。

网友H(2024-08-28):
引用 网友G:
上280 下250   多开一会就融了。

多开一会,会不会晶体爆珠子出来?我今天也没拆下来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多开一会,会不会晶体爆珠子出来?我今天也没拆下来…

不会    ~~

网友(2024-10-23):
这个一般先涂焊膏风枪吹到U下面,第一次加热上210,下210,到温度后加热100秒,然后停机,再次加热上240,下260,到温度后加热持续,过100秒左右就可以用刮刀轻微撬一下边角的黑胶,四个角轻轻撬,过一会黑胶失效了,就完全拿下来了,我最多时候就掉2个空点,不用飞线。

网友:
上255 下270-280都行保持一分钟左右,拆U靠手感

网友(2024-12-14):
250.260.   260 280   都可以啊,预热时间要长,除了个别空点,很少掉点,和你同款

网友:
温度换成上部245  下部290

网友:
感谢各位大佬各显神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