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神说说还拆啥?

楼主(2024-04-04):
此为以前发大水泡过的主板!用热水淋雨酒精水桶等方式清理过
问题
1.如果是桥坏了,为什么另外几个PCIE插槽的A14都正常?
2.下一步应该拆什么来修复3V短路,阻值为003。
PS|有点位图,点位图让我拆短路的那根PCIE插槽

补充内容 (2024-4-12 13:06):
现在IO和桥没拆!如果是桥短路,为什么两个显卡插槽(都是X16)的只有第一个的A14PIN短路呢?其他的都没有短路,桥上面的小电容也没有任何一个是短路的!阻值都很正常,最低的也100阻值!

网友A:
可调电源 直接3V接上去 看下哪里发热

网友B:
点位图让你拆插槽???我不信,先分享一下点位图给大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点位图让你拆插槽???我不信,先分享一下点位图给大家。

点位图已经发上来了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59594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调电源 直接3V接上去 看下哪里发热

烧机大法试了,发热的排阻拆掉 照样短路。

网友:
除了那6个插槽,所有黄色的你都得去检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调电源 直接3V接上去 看下哪里发热

烧机发热的地方拆掉,依然3V短路

网友C:
查3v相关待机的电压,rtc电路,还有桥,这泡水大概率桥了,烧鸡法最简单明了,一通拆容易扩大故障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查3v相关待机的电压,rtc电路,还有桥,这泡水大概率桥了,烧鸡法最简单明了,一通拆容易扩大故障

烧机过了,ASM1048发热,但查了一下没他什么事,三个排阻也热,拆了,依然短路。
如果是桥坏了,为什么两个X16通道的显卡插槽,只有一个的A14短路呢?
待机1.05V和5V都有,晶振也有微弱电压,0.37V和0.2V多点。但2.5V的内存没出来,不知道是不是没插CPU的原因
待机测24针电源插口处都没有电压,感觉这个问题特别奇怪
待机桥也温热,但不过分,1117刚拆了,短路依旧!

网友:
有点位图吗?

网友:
泡水机不好搞 就怕插槽 芯片 地下锈蚀短路开路 电阻变质

网友:
3vbs 短路 大概率是桥死了

网友:
待机桥热!先把桥拆了,再测!

网友E:
完整的放水里洗,洗完了烘干了再试试吧。

网友:
3VSB?你看一下桥的待机供电管发不发烫?发烫的话极有可能是桥挂了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
烧机过了,ASM1048发热,但查了一下没他什么事,三个排阻也热,拆了,依然短路。
如果是桥坏了,为什么两个X16通道的显卡插槽,只有一个的A14短路呢?
待机1.05V和5V都有,晶振也有微弱电压,0.37V和0.2V多点。但2.5V的内存没出来,不知道是不是没插CPU的原因
待机测24针电源插口处都没有电压,感觉这个问题特别奇怪
待机桥也温热,但不过分,1117刚拆了,短路依旧!

3V是进桥的,这种情况估计是桥短路。放弃吧

网友:
感觉桥的嫌疑很大啊

网友G:
3Vsb相连或者相关的还有网卡,i/o.这两个拆了吗?直接用二极管档测桥背面或者正面的小贴片电容,为零的即是桥挂了

网友:
大几率桥死短路了

网友:
把桥的散热器拆开看桥是否发烫

网友:
类似污水腐蚀性更大,实在不行最后桥拿下来看看

网友:
直接放弃

网友:
5v 3v短路桥发烫 小东西都拆过了 你还期待啥 拆桥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3V是进桥的,这种情况估计是桥短路。放弃吧

如果是桥短路,为什么两个显卡插槽(都是X16)的只有第一个的A14PIN短路呢?其他的插槽都没有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3Vsb相连或者相关的还有网卡,i/o.这两个拆了吗?直接用二极管档测桥背面或者正面的小贴片电容,为零的即是 ...

现在IO和桥没拆!如果是桥短路,为什么两个显卡插槽(都是X16)的只有第一个的A14PIN短路呢?其他的都没有短路,桥上面的小电容也没有任何一个是短路的!阻值都很正常,最低的也100阻值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完整的放水里洗,洗完了烘干了再试试吧。

放洁厕灵里泡了一夜,刷出来烘干,故障依旧!现在IO和桥没拆!如果是桥短路,为什么两个显卡插槽(都是X16)的只有第一个的A14PIN短路呢?其他的都没有短路,桥上面的小电容也没有任何一个是短路的,阻值都很正常,最低的也100阻值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是桥短路,为什么两个显卡插槽(都是X16)的只有第一个的A14PIN短路呢?其他的插槽都没有短路

A14不是时钟吗?

网友:
热成像烧机看看

网友:
踩两脚丢垃圾桶,伤神伤身又生气,不如弃之如敝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