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佳能mf113w卡纸卡在要进进不去定影的位置

楼主(2024-04-04):
有没有修过的,说下大概什么原因,是定影膜破了吗?

网友:
定影摸是不是没转

网友A:
定影翻转板有没有打开 ?

网友:
这种扇子状的卡纸,可能定影膜转的不顺畅或者进纸有异物遮挡,拆开看看或者更换定影组件排查问题

网友:
这么明显的问题还用问啊 这明显不是被啥挡住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定影翻转板有没有打开 ?

是的,就是这个问题,已经解决了。

网友:
反转门被挡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