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SUMV29LU乐华ROWA-LA.MV29.P液晶驱动板维修资源与疑难

楼主(2024-04-04):
TSUMV29LU乐华ROWA-LA.MV29.P液晶驱动板维修资源与疑难
现有此液晶电视,以此驱动板带3.3v 双6 lvds液晶

原使用正常,因使用12v5A的电源后带电反复插入和拔出12v的直流插头后,按键板的红灯再也无法通过按键1变成蓝灯。

已测试排除按键板和红外控制接触不良

估计由于反复插入12v接头,产生瞬间接触式大电流,导致击穿某原件,无法触发

维修过程中把12v转5v的电源管理芯片拆除,拆除前屏的供电12v,按键5v,usb5v,屏前端3.3v都正常产生,拆了就后悔了,所需电压都正常产生,与其无关,但此芯片没有备件,于是直接在1084接了5v,绕过管理芯片,于是测量屏供电产生5v,按键5v,usb5v,屏前端3.3v仍正常产生,但还是无法开机,还是需要判断到底击穿了哪个原件,导致无法触发。

在1084接入过3v 10A的大电流烧机,没有原件发热,烧不出来。

参考1

参考2

TSUM V59.pdf

参考3

TSUMV39LU FOR MTC V1.pdf

参考4

网友A:
希望 高手指教 可能哪个元件损坏击穿了 拜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希望 高手指教 可能哪个元件损坏击穿了 拜谢

用可调表看看待机电流多少

网友(点评):
手头没有可调电源 即使有,用5v以下去烧机,显示大电流好像并不能表示出哪个元件被击穿。 因为已经在1084接入过3v 10A的大电流烧机,没有原件发热,烧不出来。 维修案例使用1v,1xA烧机,然后红外或手摸元件高

网友:
不是让你烧机 ,而是用可调表看看工作电流多少 从而判断哪里出的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