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TPN-Q140

楼主(2024-04-05):
收到的主板风扇转无显。经过刷多个版本的BIOS后亮机。但是显示花屏如下图。各个工作电压点都正常。最后以试试的心态干显存。只选择先干一个试试。没有想到好了不花了。这下好了挣包烟钱吧!上机装系统安驱动完成等待重启亮机。凉了蓝屏。重启进安全模式禁用核显开机正常。在次重启进安全模式禁用独显开启核显也正常。现在正考虑要不要在干显存。敂请大佬给个指点还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故障,是否在干显存能解决。谢谢!

网友:
跑一下显存

网友:
继续干显存。

网友:
那个跑显不懂搞。文化有限。

网友A:
把二头屏线拔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二头屏线拔一下

干了一个显存。现在并没有花屏。和屏线已经没有关系。现在是核显和独显不能同时安装使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二头屏线拔一下

3/4图已经没有显示花屏

网友:
改集成显卡

网友B:
换官方驱动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官方驱动试试

谢谢你的支持

网友:
换完一套显存

网友C:
我记得BIOS不对也会这样哦。

网友:
建议重刷bios

网友(2024-07-08):
引用 网友C:
我记得BIOS不对也会这样哦。

刷了好几个不改善

网友:
刷了没改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