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采样电阻怎么测试?修一台macbook pro A1398灯橙色不开机不充电

楼主(2024-04-05):
故障现像:插上电源有绿灯,一会儿转橙色。无电流,不开机,不充电

测R7122无阻值,R7122的2脚和7121的2脚无阻值。换上充电芯片和电阻,并短接R7121、7122的2脚后上电风扇转了,以为修好了。但是只有十几秒,又不行了。但是只有十几秒,又不行了。

拆下R7120这个4个脚的采样电阻,测得电3脚和4脚的电阻有2.8K,标的是0.020。现在补上了R7122的2脚到RR7120的飞线。但是这个R7120如果是坏的,好像也不好配。换上芯片和电阻会不会还会出现这样的故障

3-4之间无电阻,是不是坏了

网友A:
不要一直看这个 看看其他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要一直看这个 看看其他条件

感谢回复,刚开始是R7122的10欧电阻无阻值,换上后测量R7122和7121之间无阻值,短接后上电有电流了,但是只保持了十几秒,又不行了。R7122的2脚九R7120的3脚开路了。补上还是没用
不知怎么回事。

网友A:
7121 7122这二个不能短接 要换一样的 这二个是r7120过来的看看是不是断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7121 7122这二个不能短接 要换一样的 这二个是r7120过来的看看是不是断线了

感谢师傅再次回复,是断线了,R7120标是0.020,我测到是2.8K,不知正常不正常。

网友:
不正常 应该还有别的问题

网友B:
这是不开机问题不是不充电问题,黄灯亮了肯定充电电路正常的,应该是EC有问题了3.3V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不开机问题不是不充电问题,黄灯亮了肯定充电电路正常的,应该是EC有问题了3.3V没有

应该不是,就是烧电阻,断线。如果EC有问题,不会有烧电阻的吧。没听说坏EC还要烧电阻的呀。而且我在换上充电芯片和电阻,并短接R7021、7022的2脚后上电风扇转了,以为修好了。但是只有十几秒,又不行了。

网友:
20毫欧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,2.8k肯定是坏了

网友:
精密小阻值电阻要用电桥测量,万用表精度不够

网友C:
个人理解如有错误,请指正
1、R7120 应该是0欧姆电阻,理解是采样电阻。
2、R7121和R7122是10 欧姆电阻,不能短接,需要原型号代换。
3、你测量的2.8k,应该是在线测量不准确的,你拆下来测量,或者一段焊接在焊盘上测量。

网友D:
1398要检查电池才能开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个人理解如有错误,请指正
1、R7120 应该是0欧姆电阻,理解是采样电阻。
2、R7121和R7122是10 欧姆电阻, ...

感谢回复,我拆下了R7120,3-4脚为2.8K,所以这个电阻是坏了。
R7121和R7122是10 欧姆电阻,它们的2脚分别连接R7120的3脚和4脚。

因为这个0612的横向精密0.020欧的电阻不好买,已定了个拆件板。万用表测量电阻是零欧。

能把采样电阻,PCB线和10欧电阻都烧掉的这个原因是什么不找出来真的不敢上电了
现在怕是装上后再次烧掉

但是我也只能是把U7100的ISL6259换掉再试试了

网友:
断线也已经飞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1398要检查电池才能开机

好像不需要,而且故障现像就是电池不充电。要是电池有电是可以开机的,用电池代替过,。
测量主板电池接口只有1-2V的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