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z7t 11代cpu版号nh50hkmb不触发 通病但不是论坛里小朋说的干桥
受到警告 1#

楼主(2024-04-05):
晕倒问题首先查论坛。论坛里搜到一样的问题说不要犹豫直接干u45,也没说加焊还是换看把他嘚瑟的。首先加焊开机正常,过一会冷却又开不了机。换了桥也是一样。那他肯定之前加焊好了高兴的直接发帖嘚瑟了

。最后发现又不行,帖子又不能删
最后根据时序每次一按开机键slp_sus#信号就归零导致没有rsmrst# 虽然slp是桥发出的,为什么一按开机键就归零。一加热主板就正常,桥u45干不干都没事,干之前要犹豫一下。要么板层问题。反正最后搞好了。肯定不会说,只告诉你们维修思路

百度sHOwu -2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!
vividyc -2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!
chenyang31 -2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!
wangyjkang -5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!
枫林复开 -5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!
cxfzyyh123 -5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!

网友:
感觉你比他还得瑟

网友A:
开玩笑的那 没生意娱乐娱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玩笑的那 没生意娱乐娱乐

是啊 都没生意  闲的蛋疼

网友:
我估摸晶振都没起来

网友B:
就是要这样 何必说出来是什么问题 大家都直接去弄那个点  就是不要告诉他门电路 为什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要这样 何必说出来是什么问题 大家都直接去弄那个点  就是不要告诉他门电路 为什么

哈哈 那你的意思看电视要什么会员。免费不就好了。糟蹋别人成果,你就适合被忽悠换桥好了。我只是说了少走点弯路,不是让你躺着赚钱

网友:
自己的研究成果没必要在乎别人的道德绑架

网友:
U47坏了吗?

网友:
所以到底是啥引起的呢

网友:
我这个帖子不是给你们怎么修好,只是给你们少走弯路换桥这些。研究成果哪有那么容易分享。谁都一样。还有人给我扣分,真是让人心寒,管理员不管管吗。这些也没做贡献的人就知道衣来伸手

网友C:
换U47的吧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U47的吧????

不是的 只是查到了这里 然后想别的去了。什么问题能导致这个信号被拉低。这个信号正常的话是按开机键拉低一下马上恢复到高电平

网友:
目前还没遇到过一样的

网友A:
来来来,多扣点看看有多少人衣来伸手的人。想免费的人还要骑到好人的头上。

网友:
楼主请教,slp_sus待机时候没有电压,是桥的问题吗?或许我们可以加个联系方式,有偿请教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来来来,多扣点看看有多少人衣来伸手的人。想免费的人还要骑到好人的头上。

有联系方式么,有谢请教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联系方式么,有谢请教

不用谢。自己按着思路去查,问题已经很明显了。问题就在加热上面。这个论坛不给维修方法就扣我分,对这个论坛失望透顶了

。坏人真的多

网友:
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?

网友:
掉slp那肯定是条件没满足啊 vccin aux没出来

网友E:
VCCIN_AUX出不来就卡0.06-0.07打哑迷

网友:
晶振的问题吧

网友:
碰到过这种机器是无显卡供电,直接刷BIOS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到底是啥啊,之前也碰到一个差不多的问题,没搞定

网友:
这个机子不是桥边上无线网卡下面那个3v转换管爱坏的那款么

网友:
感谢愿意给我加分的人,正能量。现在搞得感觉不分享解决问题就扣分了

网友:
看来这维修之路就像过山车,波折不断但最终抵达终点。下次修前记得先深呼吸,毕竟‘犹豫未定,勇往直前’可不是每次都能奏效的!维修大神的世界,咱们普通人真是猜不透呢。

网友:
热机开机要是没问题,就是晶振没有起振,晶振不良引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VCCIN_AUX出不来就卡0.06-0.07打哑迷

对的,我前两天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,也看过这贴子,还往u47这边的slp_sus查了挺久,后面查待机查不出什么,然后就想着照时序往后查,查到aux就没了,然后就查到显卡供电芯片的2m电阻分压不对,换了2m电阻就好了,这贴子有点误导人的

网友:
做个好事扣了那么多分。说明好人难做,也说明论坛里维修人员坏人真多,好人真少。这些扣分的人心理阴暗喜欢背后捅刀,如果客户不修电脑还会偷换客户零件。一些小动作就证明这些人的人品极差,谈什么免费分享给这些人。

网友(2025-02-22):
维修思路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