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85M-D2V

楼主(2024-04-05):
技嘉B85M-D2V断电后时间长点比如一晚后就有点启动不了变不断重启了,这个图是三个点的电压是不是不正常,但是主板能启动,只要用针触碰下红色箭头这边马上就要重启或断电死机,小白请教这个什么原理

网友:
看着好复杂

网友:
对我们小小白来说是好复杂

网友A:
红色箭头0.12V说明NQ6导通了,正常的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红色箭头0.12V说明NQ6导通了,正常的啊

就是NQ6导通了是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NQ6导通了是吗

请教下,为什么碰下这个红色的这条线路会断电重启或者直接断电

网友C:
那是复位触发了吧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那是复位触发了吧。

就点了下这个单独点又不接地的点,也会引起触发吗

网友:
这个点电压应该1V左右,0.58偏低

网友:
对小白来说一头雾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点了下这个单独点又不接地的点,也会引起触发吗

拆掉NQ7点下就没事了

网友D:
应该是NQ6导通不彻底,导致NQ7栅极有0.12V的电压,针接触瞬态导至栅极有电压波动,引起-RSMRST复位动作。NQ6不良或NQ6基极电压0.58过低(按图计算应0.8V),若NQ6正常,则查NR150、NR151分压阻值是否正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应该是NQ6导通不彻底,导致NQ7栅极有0.12V的电压,针接触瞬态导至栅极有电压波动,引起-RSMRST复位动作。NQ ...

感谢您的指点

网友E:
碰到复位了,直接掉电.0.58有点低了   查一下那两个分压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碰到复位了,直接掉电.0.58有点低了   查一下那两个分压电阻

电阻正常,我比的板子也量过,也是这样的电压

网友:
谢谢分享感谢,计价GA主板还是好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