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M-K不解发维修

楼主(2024-04-05):
检查各待机电压正常,触发后IO31脚正常拉低,再测量排阻0RN2,发现由5脚连接ATX座拉低PS0N触发开机,再测PSon电压没有给拉低,判断断线引起,飞线位排阻5脚到ATX应PSON绿线针脚解决!

网友A:
其实断线位置大概在UEFI BIOS 这2个英文附近。

网友:
通病了,楼上说的对

网友:
一直在寻找 谢谢了

网友B:
其实现在4代主板还有维修必要,蚊子再小也是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其实现在4代主板还有维修必要,蚊子再小也是肉

请问四代主板修好了怎么收费呢?

网友:
有需求就有市场,照常开价,愿意修就修不愿意拉倒!

网友:
可以,高手

网友:
应该查一下断在哪里了?

网友:
有需求就有市场,报价维修,愿意修就修不愿意拉倒!

网友C:
应该跑线路看看那里断了,这样维修是解决问题了,但是影响美观

网友D:
这个主板修好了可以卖多少钱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主板修好了可以卖多少钱?

值50吧,,

网友E:
我65收了两张,都是桥挂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我65收了两张,都是桥挂了

哈哈哈。。。兄弟你太逗了

网友:
正好需要,谢谢分享

网友G:
请问飞的这种导线买那种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65收了两张,都是桥挂了

我也是 不过是h310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请问飞的这种导线买那种

我是随便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跑线路看看那里断了,这样维修是解决问题了,但是影响美观

如何跑线啊?

网友:
边上那822不量一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哈哈哈。。。兄弟你太逗了

楼主这个好像是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65收了两张,都是桥挂了

楼主这个好像是通病来着

网友(2024-05-23):
楼主分享一下过程就更好了

网友:
楼主技术牛X啊

网友:
简单粗暴我喜欢

网友:
抬走,下一位

网友:
报价,下一个嘿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实断线位置大概在UEFI BIOS 这2个英文附近。

大神,这个怎么判断出来的

网友:
这个必须顶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