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主板这个系列的北桥附近是不是有什么通病?

楼主(2024-04-05):
AMD主板这个系列的北桥附近是不是有什么通病?就是AMD 970 990这个系列,我修了好多片这种主板,都是不跑码,但是过一会又会跑码;要么就是一直不跑码,但是给北桥附近加热就会跑码,是有什么通病吗?而且这种情况用力按桥也不能马上跑码。我听说这个系列南桥有电容的通病,北桥也有类似的吗?

网友A:
AMD北桥虚焊是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MD北桥虚焊是通病

但是我用力按压了桥,还有掰主板也还是一样,一直跑码的时候掰主板也不会变成不跑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