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优雅HP860开机无显示,有25.6V电压

楼主(2024-04-05):
   2009年的神州优雅HP860突然开机无显示了屏幕黑屏,风扇按下开机键转一下,以后温度达到可以转,电源指示灯亮,键盘Caplock无反应,麻烦问一下是那的故障,电流跑到0.88A,风扇起了0.92A,温度下来风扇也停,不是大毛病,但是没有思路,谢谢大神们。电路图PQ3的一个管子的栅极电压25.6V,该本子输入电压19V,真是逆天。请大神帮忙看一下,不胜感谢。不知道是那的问题。其它电压基本都正常。1.8、3.3、1.05、0.9.都正常。该管子旁边是PU5ISL6251A。ACOK#的电压会是25.6V吗。还是那个芯片有问题。cpu、北桥、南桥都是温热,没有芯片烧毁的痕迹。

网友:
精英代工的

网友A:
通电,PQ3的1脚接地0V,2脚ACOK#0V,3脚25.6V。这个25.6V从哪来的。PR20电阻的电压居然有26.2V。真是神奇。搞不懂。

网友:
     没有问题,是有个28V的升压电路。

网友:
先刷个bios

网友:
谢谢,机子开不了,如何刷BIOS。是拆下来用刷卡器刷吗。BIOS一般怎么会坏呢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
迅维网管理总则--新手必读http://www.chinafi ...

你是来打酱油的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通电,PQ3的1脚接地0V,2脚ACOK#0V,3脚25.6V。这个25.6V从哪来的。PR20电阻的电压居然有26.2V。真是神奇。 ...

有个升压电路的你没看到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是来打酱油的把

哈哈,能给点思路吗,大神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个升压电路的你没看到吗

嗯,查电路才发现,能给点思路吗。

网友E:
内事不决问张昭,外事不决问周瑜;修电脑遇事不决时,先刷BIOS;

网友:
15年的老机子了,有啥修的,不够维修费

网友:
有啥修的,维修好之后能值几何

网友F:
电脑现在不值钱了,太老就没必要修了

网友:
是神舟,不是神州。

网友G:
保护隔离过了,刷哥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保护隔离过了,刷哥BIOS

原厂BIOS可以吗。我这下载了一个。买了个下载器CH341A,我试试吧。感觉 可能是那个芯片或内存未工作。但是都是温温的,所以也不知道下一步了。谢谢大神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电脑现在不值钱了,太老就没必要修了

确实是,买的二手联想才300块钱左右。就是可以看电影用,也没有大的毛病,所以想练练手。修不好就扔了。

网友:
测了CPU供电,电感输出的电压1.4V,没有上CPU。怕把CPU烧了,感觉电压高了,有问题吗。Vcore。图纸显示标注0.9-1.05V。该机器偷工减料了,少了两组上下管。本来四组,板子上只有两组。一对管子驱动不正常,一个为0,另一组一个为6.7V,一个为4点多V。是不是Isl6262坏了。

网友:
测了四个管子管脚阻值都正常,没有击穿。安上CPU,测电感输出对地没有短路,大概0.7Ω。

网友:
SL6262A的上管驱动35、27脚短路,下管驱动没有短路。其中PQ45、PQ47场管驱动电压为0,示波器无波形。PQ43、PQ49驱动电压2.6V(示波器显示),万用表测得驱动电压4.6V,Vcore电压1.4V。场管测的各引脚电阻值都在正常范围。是不是可以判断ISL626A损坏啊。isl6262A外观无烧痕。

网友:
安上CPU,vcore电压正常了0.9V,栅极驱动也有了上管5v左右,下管4.8v左右。看来isl6262A正常,没有损坏。继续查别的地方吧。先刷个BIOS试试吧。

网友:
上管驱动35、27脚短路没短路,有2欧的电阻值。用通断档测以为短路了

网友:
测了所有供电电压都正常。看来只能刷BIOS试试了。

网友:
修好了。主板没有坏。拆了BIOS芯片,重新刷了BIOS程序,再焊回去,电流就跑上去了先是0.9、1.0、1.5。有戏,立马接显示器、硬盘,恢复了,进系统了,屏幕也亮了。有空说一下问题。都是内存惹得祸,两条内存一个是原装的2g、一条是后来的添加的艾瑞泽内存2g。实在搞不懂为何内存会把BIOS程序弄坏了。

网友:
这是亮机的状态,很稳定。神船牛逼。哈哈!如果没有短路,能开机,风扇转,可以第一事件刷BIOS。bios程序为何那么容易坏。

网友:
感谢    会员685793的论坛提供的图纸和BIOS,就是用的这个BIOS,救回机子的。以前的BIOS,我也读出来保存了,不过应该是坏了。用的CH341b网上卖的那种,在线刷不了,找不到BIO芯片或芯片无法识别。拆下来,夹在线刷架子上,一定要夹好,很快就识别正确了,刷了会员685793提供的,再焊回去。电流就跑上去了。内存插可能坏的那条,电流到1.0就跑不上去了,拆了,就可以。所以确认罪魁祸首就是那条内存条。但是以前不管插那个内存,都点不亮。所以说电脑有时也真是玄学。没修好的时候,怀疑一切,芯片、供电。修好了就释然了。因为隔离墙过了,没有短路,各电压也都正常,所以唯一正确的就是没有瞎拆,瞎捣鼓,否则好的也弄坏了。

网友:
已经修好了,确实是BIOS的问题,还有就是内存的问题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内存把BIOS程序搞错乱了。BIOS程序什么情况下会坏,除了刷机断电,谢谢您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内事不决问张昭,外事不决问周瑜;修电脑遇事不决时,先刷BIOS;

正解,确实是,谢谢。通过刷BIOS已点亮,修好。

网友H:
给我们呼市丢脸!这小问题 你也搞不懂?

网友I:
ddr2代的内存,真的是老机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给我们呼市丢脸!这小问题 你也搞不懂?

哈哈,您也呼市的吗?内存条也搞定了,换了颗电阻。也修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ddr2代的内存,真的是老机子

是的,十几年的机子了,看片没有问题。办公也还行,升级了CPU、内存、固态硬盘。日常也能用。

网友:
刷了,恢复了。

网友:
就是内存上的这颗小电阻,导致无法点亮屏幕。按照B站的方法测了电阻值,发现这个电阻居然是0,短路了。换了一个20欧姆的电阻。直接上机,一切恢复正常。使用没有问题,就是内存检测出了故障。确认就是当时损坏的那个内存条。但是不会死机、蓝屏。经验:
1、刷BIOS遇到的问题,就是架子夹主板上,芯片无法正确识别,没法刷成功。取下后,可以刷了。
2、测量各电压,只要正常、芯片有正常发热,大概率是BIOS的问题。
3、如果启机按键按下后,风扇可以转,电流能跑到0.8A左右,一般都是内存的问题。更换内存开始故障依旧,刷BIOS。
4、刷完BIOS,电流跑到1.3-15A,大概率已经恢复了。可以装回机器了。
5、内存条的维修,确实可以检测排阻和电阻修复。如果电阻、电容都正常,那就是颗粒的问题了。
此贴完结。另发一贴写写内存修复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