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我是小白,请问一下各位网友,图片

楼主(2024-04-05):
我是小白,请问一下各位网友,图片上的两颗电源芯片,边沿有两个变色的小点,可以判断为损坏吗?

网友:
不能说坏了

网友:
那是封胶

网友:
圈起来的地方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烧焦的痕迹

网友:
这是黑胶,除掉的痕迹吧

网友:
另外蓝色那个芯片爆锡了

网友:
丧心病狂,这位置也点胶,黑色位置是黑胶,重点是哪个玻璃的芯片,你拆屏蔽罩的时候爆锡了

网友:
这是胶吗?我看着像烧的痕迹。

网友:
看像是高温融化了胶一样,你拆下来试试。

网友:
这是啥东西

网友:
vivo   s12手机主板

网友:
爆锡了,旁边有锡珠

网友:
不一定啊,得再清理看看啊

网友:
看像是黑胶除掉的痕迹

网友:
不能这样下结论。需要测量,要有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