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60显卡bIOS电路疑问?

楼主(2024-04-06):
gtx960,不读bIOS,可以刷写。bIOS芯片换新,情况没有改变。bIOS芯片外围电阻阻值都正常,显卡所有电压都正常。核心也重植了,还是一样,接下来该如何查呀?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?几张卡都是这样的。

网友:
bIOS版本号都没有,核心可以识别,型号,品牌。

网友:
逛论坛,也受到点启发,怀疑bIOS芯片片选信号变弱。昨天晚上,在原33欧电阻上并个33欧,现在阻值16欧左右。显卡工作正常,跑测试烤机,都能过。今天上午,再开机,又是不读bIOS。郁闷了。

网友:
怎么看不读Bios

网友(2024-07-20):
这是供电没出全,我修到过这个问题

网友(2024-09-01):
这是供电没出全,后来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