师傅们这个显示器排线断了还能修么

楼主(2024-04-06):
板子焊盘点了

网友A:
不用挖坑都好修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用挖坑都好修

下面焊盘有些扯掉了这个直接把掉了的刮点出来飞线就好了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下面焊盘有些扯掉了这个直接把掉了的刮点出来飞线就好了么

那么大焊盘,随便练练手,烙铁不要抖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那么大焊盘,随便练练手,烙铁不要抖

师傅 是要把那个掉点的地方刮开飞线么

还是坑坑里来一坨锡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下面焊盘有些扯掉了这个直接把掉了的刮点出来飞线就好了么

你用显微镜看一下是否空点,不是空的双面板跑线也好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用显微镜看一下是否空点,不是空的双面板跑线也好跑。

就是空了

网友A:
空的就不用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空的就不用管

那些不空的是先用锡给他填平就可以了么

网友:
掉点的地方刮开飞线

网友:
#在这里快不用挖坑都好修速回复#

网友:
那么大焊盘,随便练练手,烙铁不要抖

网友:
飞线  手工好的可以。

网友:
真牛,这是有故事的屏幕

网友:
飞线慢慢来还是有希望的,差分信号对注意延原来的路径走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师傅 是要把那个掉点的地方刮开飞线么 还是坑坑里来一坨锡

跟着线走不是有个圈起来的盘,飞线过去啊

网友:
针线活,没难度

网友:
这是多大的力,才能出现这样的奇迹........

网友:
考验飞线的时候到了

网友:
能修,针线活费眼睛,也更费钱!

网友:
把接口件焊回去就行了

网友:
飞17跟线  其他不用飞

网友:
能修就是要花费一点时间了

网友:
这个就要考验楼主的耐心了

网友:
没有耐心还真搞不了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