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专用条spd文件求助!

楼主(2024-04-06):
8G的AMD专用条,spd芯片烧毁,更换后不知道spd数据,(手头没有同样的内存)参考AMD 4G专用条的参数改了一个,结果发现只能在AM3主板上使用,FM2主板点不亮,问题是这个条子本来就是FM2主板上用的呀,肯定是spd参数不对!现在的关键参数是05 22 00 01 03   但是这个三星颗粒是DDP的封装,感觉是不对的,有知道麻烦告诉一二!或者直接提供一下spd文件!

网友:
你倒是把备份的BIN文件发上来啊

网友:
这是找到的能在am3平台上用的spd,但是不能支持fm2主板,问题是这内存就是它上面换下了的,原理的spd芯片烧了,没法读取,我以前收集的spd数据找不到了!希望用现有的文件修改一下将就用!

256 Bytes, 下载次数: 1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

这是找到的能在am3平台上用的spd

网友A:
我记得AMD专用条只到AM3 ,FM1 FM2后面都不能用了。反而有些INTEL的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记得AMD专用条只到AM3 ,FM1 FM2后面都不能用了。反而有些INTEL的能用

8G的可以在fm2主板上用,还能上1151主板,4GB的fm主板用不了。

网友:
搞到了一条一样的条子,发现参数确实是02 05 22 00 01 03,应该没有 改错,不能fm2主板启动的原因应该是主板的问题,在V星的f2a68xma-p33可以启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