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小新 15 2019 锐龙更换CPU一例

楼主(2024-04-06):
接修一台联想小新15 2019笔记本
cpu为AMD锐龙 3500U,故障为通电大电流短路,拆开机器发现编号为PU401的芯片严重烧毁,线路板被烧出一个坑,

打开电路图查看这是一个3.3v的待机点,19V和地已经完全融为一体,只好先清理短路点看,经过清理焊盘基本完整,除了供电部分铜箔缺失其他脚位完好,于是灌胶固化,用万用表检测短路点绝缘正常后装上待机芯片,

通电测试3.3v正常,维修电源出现15ma的待机电流,主板自动加电至800ma后无跳动,于是检测其他各路电压,发现1.8v和0.8v电压都为零,尝试着断开0.8v的输出跳线PJ601,0.8v和1.8v电压都恢复正常,

由于0.8v供电直接和cpu相关联,于是初步怀疑CPU损坏,于是上焊台取下CPU再裸板通电检查,

发现电压全部正常,于是实锤CPU的确损坏,联系用户报价后同意维修,于是网上订货下单,芯片到货后上焊台重新焊接然后上电测试,
电流直接正常跳动,接上键盘发现键盘灯已经点亮,说明主板已经维修正常,但是接上小板后发现待机电流暴增至300ma左右,于是再次检查小板电路,发现一颗型号为8713B的芯片严重发烫,查询资料是一颗usb3.0的控制芯片,取下后待机正常,USB也能够正常使用,估计只是没有3.0的功能而已,于是装机测试。
事后分析故障这台机器也应该是这个8713b的USB控制芯片烧毁造成3.3v待机电流过大最终过热烧毁,19v通过3.3v电路导致cpu损坏。

网友:
这是高手,嗯嗯肯定是很高手

网友:
天天来这里看高手表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