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 厂]
小米RMG2215-AI BIOS首发!板号BM7888

楼主(2024-04-06):
  机器型号:小米RMG2215-AI
  板号:BM7888_VER1.3_0630
  故障:机器是二修的,来的时候不显示,但是大小写切换是正常的,上家买了新屏,换了也不显示,主板也翘了显卡供电电感,并且独显供电没有,由于这个机器论坛都没有BIOS,所以走了弯路,维修过程就是重做了CPU和显卡,故障依旧。后面只好去小米官网通过机器序列号找到了BIOS,通过分离得到了BIOS程序,刷上后可以正常显示,但是还是没有独显供电,应该还有别的问题。

网友A:
独显供电修出来了吗  我这也是一台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独显供电修出来了吗  我这也是一台一样的

没有,让客户用集显了

网友B:
你这32M的,跟主板上面的容量不一样,主板上面只有8M和16M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32M的,跟主板上面的容量不一样,主板上面只有8M和16M的,

那你就要确认好板号,我自己都能刷 亮机,多少M我还能不知道

网友(2025-02-19):
楼主 你这个修好后,就算不认独显,但是在BIOS里能看到独显信息吗?我这个型号一样在BIOS里能看到独显信息 系统里面没有独显

网友(2025-05-08):
感谢,提供的BIOS的确是正确的,我的也是写你的这个可以正常显示了;同样是不认独显却是另外的问题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电脑无显示,下载试试看看

网友C(2025-08-18):
大家的不认独显都修好了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大家的不认独显都修好了吗?

我也遇到了,换了 屏幕不显示。。刷BIOS显示了,最后修主板好了,刷回原来BIOS直接亮机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也遇到了,换了 屏幕不显示。。刷BIOS显示了,最后修主板好了,刷回原来BIOS直接亮机了。。

主板修的哪里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