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华擎b85跑E7 EF C7 CF,大家见过这种情况吗?

楼主(2024-04-06):
一块华擎b85跑E7 EF C7 CF,大家见过这种情况吗?是一上来就跑这个代码,比如一上来就跑E7或者一上来就跑C7,查了PCIE复位也有3.3v,各个供电也有,不知道怎么修了。
BIOS啥的都刷了。

补充内容 (2024-4-9 14:26):
现在换了两个晶振和他们的谐振电容,也是一样的。

补充内容 (2024-4-12 23:22):
内存SMB总线确实是没有波形,只有有3.3V,应该是CPU没有寻址,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。

网友A:
内存部分问题  查内存供电 和  118  238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部分问题  查内存供电 和  118  238

你好,你说的是总线,我查了这两个都没问题,都是3.3v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部分问题  查内存供电 和  118  238

是上来就跑C7什么的,不是跳码最后卡C7的。

网友:
现在换了两个晶振和他们的谐振电容,也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这个SMB确实是没有波形,但是有3.3V,他这个SMB波形是哪里发出的呢?桥吗?

网友:
内存SMB总线确实是没有波形,只有有3.3V,应该是CPU没有寻址,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,这种有没有可能是桥的问题,还是要继续查总线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