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g15 5510 一直转圈,进不了系统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24-04-06):
Dell G15  5510  开机一直转圈 无论是进u盘还是硬盘  都是一直转圈进不了系统。  已经更换内存  硬盘  cpu 有大神遇到这个问题吗?提供解决方案,解决问题的,红包酬谢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进BIOS看看有没有认到显卡

网友:
进BIOS看看设置。

网友:
没认到独显

网友:
这机器CPU内存是板载的吧,你都换了??

网友A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不过我的连屏幕也坏了,换了屏发现进不了系统,也进不了pe,就一直转圈,按楼上的思路,进BIOS有个dGPU没设备,那个应该是独显,估计认不到独显,测过独显晶振,没起振,但是供电都有,还有他散热器一点都不烫,不管开多久,温度都不高,风扇更是从头到尾没转过,不知道怎么修了

网友:
把能断的外设都断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不过我的连屏幕也坏了,换了屏发现进不了系统,也进不了pe,就一直转圈,按楼上的思 ...

刚刚又测了下,发现晶振一脚没阻值,用力压一下阻值会有变化,大概800多阻值,怀疑独显坏了,我这0欧的电阻测着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不过我的连屏幕也坏了,换了屏发现进不了系统,也进不了pe,就一直转圈,按楼上的思 ...

我是外设都断开了的,连开关板都拆了,只留屏幕,一样转圈不进系统

网友:
上管击穿过?

网友:
显卡虚汗那款?

网友:
可以秒杀,

网友B:
我上次遇到过一个R9000P的本本,客户拿过来不触发.发现没有ACOK.干充电芯片不行.后来接原装电源开机了.暗屏.发现屏线有进水痕迹。屏上有电容短路,修好进PE都很正常.装好用电池开机又没反应了.接电源量了一电源接口.不小心19V和3.3V搭了一下电.充电芯片换一个.EC也换一个,换完后..开机显示好慢.有时进不了系统一直转..怀疑内存换了故障依旧.怀疑硬盘..换了装系统还很正常.重启又进不去系统了...怀疑桥(CPU)有问题,又换(CPU)了桥还是同样故障..最后发现问题已经解决!

网友:
有没有其他的同型号原装上半部装上会有惊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不过我的连屏幕也坏了,换了屏发现进不了系统,也进不了pe,就一直转圈,按楼上的思路,进BIOS有个dGPU没设备,那个应该是独显,估计认不到独显,测过独显晶振,没起振,但是供电都有,还有他散热器一点都不烫,不管开多久,温度都不高,风扇更是从头到尾没转过,不知道怎么修了

刷屏码了没

网友:
我那个是独显晶振有一脚没阻值了,压一下就有阻值,我试着开机的时候也压着他,同样不起振,应该不是换屏的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上次遇到过一个R9000P的本本,客户拿过来不触发.发现没有ACOK.干充电芯片不行.后来接原装电源开机了.暗屏. ...

最后一句"最后发现问题已经解决”是什么意思?不是换了充电芯片换EC又换了CPU"还是同样故障"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上次遇到过一个R9000P的本本,客户拿过来不触发.发现没有ACOK.干充电芯片不行.后来接原装电源开机了.暗屏.发现屏线有进水痕迹。屏上有电容短路,修好进PE都很正常.装好用电池开机又没反应了.接电源量了一电源接口.不小心19V和3.3V搭了一下电.充电芯片换一个.EC也换一个,换完后..开机显示好慢.有时进不了系统一直转..怀疑内存换了故障依旧.怀疑硬盘..换了装系统还很正常.重启又进不去系统了...怀疑桥(CPU)有问题,又换(CPU)了桥还是同样故障..最后发现问题已经解决!

最后发现什么问题就解决

网友:
独显的供电电感断开看看能不能开机,能开机试试进不进得了系统。

网友:
或者试试开机按f8进安全模式,把在设备管理器把独显禁用了,再重新开看看能不能进。 游戏本很多是独显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最后发现什么问题就解决

EC带程序的,程序有问题

网友:
刷bios能恢复正常

网友D:
问题解决了么,遇到2台同样的问题了!

网友:
楼主有解决吗?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情况,进系统进pe都一样情况,bios刷过了,独立显卡屏蔽掉了,cpu,桥都做过还是一样,这个是不是有什么通病呀?电压也量了都正常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通病,但是没有人发出来

网友:
这个楼主应该是刷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问题解决了么,遇到2台同样的问题了!

你的两台有解决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上次遇到过一个R9000P的本本,客户拿过来不触发.发现没有ACOK.干充电芯片不行.后来接原装电源开机了.暗屏. ...

问题已解决是换新机

网友E(2024-05-06)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请教大神指导

网友:
请问楼主解决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请教大神指导

请问解决了吗

网友:
哪的问题大师

网友:
今天终于遇到了,BIOS下认不到独显,,直扑晶振而去,,0欧电阻一砣锡搞定收工.在此谢谢楼上的朋友些给我启示和灵感..祝大家机器个个都能修好 !!!

网友:
CPU概率很大!!!

网友:
这个笔记本怎么修得像中医杂症一样

网友(2024-07-14):
最后解决了吗  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