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小米 XMA2007隔离电路维修改动

楼主(2024-04-06):
小米 XMA2007 版号NB2770 无图纸 故障是开机正常,在使用中发现有时外接适配器会自动消失,接手维修发现此机隔离电路特别神奇,正常电路都是由两个mos管构成,这台器居然是4个mos串联构成,大致如图所示,
根据手绘实测前两个隔离管导通明显有问题,开启电压不足 导通不良,外接适配器工作时,Q1和Q2导通不足,发热严重最终导致内阻过大而关断,Q1和Q2的开启由于无图无法查找到控制电路在何处,而Q3和Q4则是接至电源管理芯片BQ24781的4脚,开启电压完全正常24v,两只管子导通良好,现在想能不能直接短接Q1和Q2直接把19v加在Q3上,从电路上看完全是可以的,不知道有没有同行碰到这样的故障,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样的隔离方式,不知道这样改动有无隐患,望同行指点指点

补充内容 (2024-4-7 12:23):
参考论坛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59374-1-1.html这个帖子感觉两台机器故障感觉应该是十分接近的,应该就是type c控制芯片的问题,联想这个机器的电路图可以查询到,看他的隔离就是一组typec隔离,然后下一级就进入公共点转换电路,小米这台机器是用了两级隔离才进入主供电和充电电路,不知道前一级的type c隔离的具体用途,现在我去掉前面的type c隔离电路,机器充电和外接都正常,如果要按照原图来维修就需要更换type 才的玻璃封装芯片集成块才行,不知道这两样维修有什么具体差异?

网友:
电路以改动,装机测试中,

网友A:
估计你说的是type c 的两个隔离管子,由pd芯片控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估计你说的是type c 的两个隔离管子,由pd芯片控制

有没有可以借鉴的电路图参考一下,现在短接工作正常,还是想知道具体的原理。

网友:
找type c 供电的笔记本参考,或对应pd芯片的手册

网友B:
前面两个都是连接BQ充电芯片的呀。正常应该是24V或26V,忘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前面两个都是连接BQ充电芯片的呀。正常应该是24V或26V,忘记了

肯定没有接到电源管理芯片BQ24781上,这个可以确定,取掉前面的隔离电路,现在电脑充电这些都可以正常工作。

网友C:
参考论坛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59374-1-1.html这个帖子感觉两台机器故障感觉应该是十分接近的,应该就是type c控制芯片的问题,联想这个机器的电路图可以查询到,看他的隔离就是一组typec隔离,然后下一级就进入公共点转换电路,小米这台机器是用了两级隔离才进入主供电和充电电路,不知道前一级的type c隔离的具体用途,现在我去掉前面的type c隔离电路,机器充电和外接都正常,如果要按照原图来维修就需要更换type 才的玻璃封装芯片集成块才行,不知道这两样维修有什么具体差异?

网友D:
TYP-C的 不过隔离的 可以试试用诱骗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TYP-C的 不过隔离的 可以试试用诱骗器

是隔离的开启不良,应该是type c的隔离控制芯片TPS65994的芯片不稳定,有开启 开启电压不够,隔离管导通不良,导致功率管发热,type c的升压20v是正常的,现在考虑这个type c的隔离电路有无实际意义,毕竟这样都成了两级隔离

网友:
哥们这手艺不错、画图清晰可见。

网友E:
直连后面到底怎么样了?

网友F:
直连要注意接口vbus电压倒灌。到时候接口接其他设备会烧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直连要注意接口vbus电压倒灌。到时候接口接其他设备会烧

这个还请老师详细讲解一下,百度vbus的定义:VBUS的作用如下:

电源供应。VBUS是USB接口中提供电源电压的信号线,通过它,主机端可以向连接的设备提供所需的电源,使其正常工作。这对于需要从USB接口获取电源的设备非常关键,如移动设备、外部硬盘驱动器等。1
设备检测。VBUS还用于设备的检测和识别。在USB插入或拔出时,VBUS的状态会发生变化,从而触发系统对设备进行检测和响应。这种机制使得USB系统能够自动识别连接的设备类型并进行相应的配置。
电流限制。VBUS上也可以加入电流限制器,以确保设备从USB接口获得的电流不超过规定值。这有助于防止电流过载和过热等问题,保护设备和电源供应。
这个vbus倒灌是指:通过主机的type c接口插入外接type c设备使用时,一旦识别错误就可能导致主电源的19v直接输出给外接设备,因而有烧毁外接type c设备的风险?这个风险是指type c接口应该 与普通USb接口无关吧?如果取消type c的隔离就是取消了type c接口对外错误放电的保护功能,有严重的安全隐患,不知道是否应该这样理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直连后面到底怎么样了?

跳过前级的type c隔离 对于充电和外接适配器都没有任何问题,但是13楼的老师指出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,可能导致通过type c接口直连的设备被19v烧毁的可能,看图纸中Q!和Q2的隔离电路,的确有这个可能。

网友:
有图纸的呀, 打开鑫智造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参考论坛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59374-1-1.html这个帖子感觉两台机器故障感觉应该是十分接近的 ...

雷电接口是支持双向供电的

网友:
小米好多都没有图纸

网友:
没有图纸就不好修了

网友:
大神级别了人物

网友:
没有图纸都能推理出来,牛X

网友:
这才是大神维修

网友(2024-06-01):
Q1  Q2  直通,还是过不了,公共点电压才2-3V ,会不会BQ问题

网友(2024-07-26):
这维修技术厉害了,学习一下

网友G(2024-08-26):
这两个管由tps65994控制,看图纸并没有去别的地方,可以不装直连,但是会损失保护功能,如果BQ的隔离管击穿,那么后级的电池供电会进入TYPEC的供电脚,导致插typec设备烧外设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两个管由tps65994控制,看图纸并没有去别的地方,可以不装直连,但是会损失保护功能,如果BQ的隔离管击 ...

的确是这样的,防止typec的19v倒灌输出,损坏低压的typec外接设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