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小白请教主板维修问题

楼主(2024-04-06):
新手小白请教主板维修问题

1。自用华擎主板FM2A88M EXTREME4+ 正常使用关机,一月后再次使用,发生故障。
2。通电风扇转,CPU发热,键盘三个灯闪烁,显示器无显示。测量CPU 、内存、PCIE A11 A13 A14 B11电压都正常,刷几版BIOS后,扔不亮机。
3。无意中发现,待机或开机中测量,南桥旁的MOS(Q2213) PIN1脚(+1.2VSBDRV)电压过高(实测3.4v),相连的U991元件(LM358DR)脚1 也是3.4v,其他针脚电压正常,R14阻值正常。

是不是MOS短路 或者 U991芯片损坏了,或者还应该排查哪里?

网友A:
检测绿色圈起来的零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测绿色圈起来的零件。

谢谢指导,这边确实不正常,几个电阻阻值都偏小,特别是其中一个12k的电阻,实测4.6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