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3 4150在华硕B85 PLUS主板上点不亮

楼主(2024-04-06):
请问各位大哥,为什么我的I3 4150在华硕B85 PLUS主板上点不亮,但是上I5 4590就能亮机呢?两个主板同样的故障,刷过官网BIOS。

网友:
何以证明 你的i3 CPU是好的?

网友A:
看一下华硕B85 PLUS主板的说明书。有可能I3 4150有问题。

网友B:
另一个板I3能亮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一下华硕B85 PLUS主板的说明书。有可能I3 4150有问题。

另一个板I3能亮机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另一个板I3能亮机

另一个板也是华硕B85 PLUS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另一个板也是华硕B85 PLUS?

华硕B85 PLUS USB3.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