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迅维快修]
求问t480充电问题

楼主(2024-04-07):
联想thinkpadt480,开机亮屏很慢(20秒0,有时又正常(5秒)。但是正常启动就识别不到适配器。
有时正常使用中突然不充电,使用电池。充电图标还在。抽掉适配器也还在。关机冲电灯一直亮黄灯。
捅下位开关才正常。目前使用的适配器是95w type-c 有时开机报错。一般正常识别。但是充电器插
dell机器上提示65W。使用联想65w口红电源情况一样。

请问是适配器问题还是要刷BIOS。还是其它问题。

网友A:
建议换一个电源适配器试一试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换一个电源适配器试一试?

好的,谢谢。是打算搞个原装的试试

网友:
不客气,大家都是坛友,应该互相帮助。

网友(2024-09-02):
我也遇到了 换过电源一样的 我换了95W的一样

网友:
充电接口也换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