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三星3201打印复印都极其浓极其黑怎么调节

楼主(2024-04-07):
打印还好,就是宋体变大黑,起码还能看清什么字,但是复印真的没法接受,看图,这要怎么调节?也没按钮啊!

网友:
文本模式,换成图像模式

网友:
下载调节软件去试一下

网友:
下载完整版驱动调

网友(2024-10-10):
驱动软件里面 设置

网友:
找到随机的用户指南或到官网上下载个用户指南。

网友:
换个激光器

网友(2025-01-04):
复印设置改文本

网友:
我的已是换激光器

网友:
先去官网下载完整版驱动,设置一下复印选项,不行换激光器就搞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