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3991 工厂BIOS 无报错 秒亮机

楼主(2024-04-07):
DELL  3991   工厂BIOS 无报错 秒亮机   出现这个ALT+F提示的时候按ALT+F  进 BIOS 输入 机器的服务编码

网友A:
刷备份的BIOS会出现没机器号而且写不了,写进去重启又不见机器号,这个原厂BIOS不会吧?

网友:
下来试试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备份的BIOS会出现没机器号而且写不了,写进去重启又不见机器号,这个原厂BIOS不会吧?

我的原机也是这个故障 写进去重启保存不了服务编号刷这个一定没问题  我都刷了10几台了  并且这个机器有时候不认硬盘也是BIOS问题刷了就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