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战神笔记本没声音的维修

楼主(2024-04-07):
问题原因:找不到音频设备。实测。ALC255可以与ALC3225代换。

网友:
感谢大哥送的经验

网友A:
怎么你们碰到的都是捡钱的活。。。我遇到没声音的,大部分换IC就没好过。。

网友:
其实好多都能通用

网友:
我遇到的 好多都是断线

网友:
螃蟹芯片大部分都可以胡煌吧

网友:
换了ic也白搭的路过

网友:
加焊搞定过

网友:
可以哦,能搞好稳定就行的

网友:
能不能代换只有是换了才知道!以后遇到代换试一下!

网友:
好经验,学习了

网友:
感谢分享!希望下次遇到可以借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你们碰到的都是捡钱的活。。。我遇到没声音的,大部分换IC就没好过。。

我都没遇到过没声音的

网友:
一看就烙铁拖过!

网友:
戴尔好像有几款也是用的这样的芯片

网友:
这个型号的好容易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