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GTX1050TI开机不显示维修

楼主(2024-04-07):
量各大供电对地值正常,通电测试12V 3V 5V 1.8V正常,核心供电0.8V正常,无PEXVDD 1.0V,无显存供电1.5V,安照供电时序,应该先出PEXVDD,最后才出显存供电,于是检查PEXVDD电源芯片RT6220的13脚en无开启信号,没有找到ASUS这个显卡的图纸,于是断电,一支表笔点在13脚上,另一支表笔在板上乱戳一通,发现背面有一个小5脚芯片与它相连,直接去掉这个5脚芯片,再通电测量,PEXVDD 1.0V正常了,显存供电1.5V也出了。装好散热器测试,完美亮机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