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拯救者笔记本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4-04-07):
主要问题是,拆下来能开机,但是,装上去不能开机,后面...........,维修结果我放图吧,不太想打太多字

网友:
联想一直有设计两个开关,但是针灸者能遇到这样的问题,运气太好了

网友:
这都算是通病了:daxiao:

网友:
这个开关是进联想BIOS的吧?去掉上拉电阻之后还能用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