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圈是cpu还是系统风扇接口?【图片】

楼主(2024-04-07):
cpu
window

网友:
你不是把风扇插上了吗?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风扇口!

网友:
这个我会
,主板风扇插口,有的也标系统风扇 。

网友:
C-FAN SYS-FAN

网友:
看你图示 只有这一个4pin,那就是CPU FAN 附近一般有标注的。

网友:
确定是的,4针的一般是CPU,主板或机箱的一般都是3针,没有4针的。

网友:
bios里边没有风扇转速,就是插错了

网友:
系统风扇 机箱上那个

网友:
其实你把两个接口拍清楚点,上面有标记的,分辨应该不难

网友:
我觉得是备用风扇接口吧

网友:
cpu_fan cpu风扇。sys_fan 主板风扇

网友:
没装过机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