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主板BIOS的替换

楼主(2024-04-07):
这是华擎H61M-VG4主板,不亮,最初无3VSB启动电压,换了这管就有了,焊的不好,见笑。

遗憾的是仍无法顺利开机,电压也查了,BIOS也刷了,就差拆南桥检查了,果断放弃。第二块板是华南金牌B75M-H4V,有3VSB,不跑码,吹下BIOS刷不进去,提示无法擦除,BIOS型号为华邦W25Q32JVS,怀疑BIOS出问题,但手上没有一模一样的。

记得第一块板BIOS也是华邦的,就翻看了下,型号华邦W25Q32F,查了下它们的引脚定义,是一样的,只是个头不同,且一个贴片式一个直插式,庆幸的是厂商都给留了插口。

这是刷了BIOS装好后的样子,即第一块板的BIOS华邦W25Q32F,擦除刷入华南金牌B75的BIOS固件。

成功点亮,装机。

华擎ASROCK_DL-H61M-VG4_R1.01(70-MXGRN0-A01)点位图.rar

华南金牌BIOS

网友A:
BIOS芯片只要电压一样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芯片只要电压一样就行

感谢指点

网友B:
BIOS芯片换过几次同容量不同厂家都是可以用的,有些启动还更快!主要看容量和电压

网友C:
请问用什么网站查的引脚定义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用什么网站查的引脚定义?

网上搜索BIOS型号就出来了,很多,不过大部分是英文的,需要点英文基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芯片换过几次同容量不同厂家都是可以用的,有些启动还更快!主要看容量和电压

下次我试试

网友:
胡秋浓处朝廷

网友D:
现在8脚25开头的BIOS芯片都是串行SPI FLASH它们引脚定义都一样都通用的,需要注意的是要区分工作电压,有1.8V和3.3V两种,如果是1.8V的不到十块钱淘一个降压转换板就可以开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8脚25开头的BIOS芯片都是串行SPI FLASH它们引脚定义都一样都通用的,需要注意的是要区分工作电压,有1.8V和3.3V两种,如果是1.8V的不到十块钱淘一个降压转换板就可以开刷

感谢指点,你的评论对我非常有用,感谢。

网友:
容量类型一样就行

网友:
只是形状不一样,功能一样的。

网友:
有些BIOS多刷几次就好了

网友:
外观容量一样,就可以试一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