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O传感器全部失效

楼主(2024-04-07):
华硕b450m主板 ,开机报风扇错误和CPU电压错误,进BIOS看到所有传感器都失效了

测量IO检测引脚电压全部正常
12v和5v检测

CPU核心供电检测和CPU风扇检测

各检测引脚电压都正常,IO也换过了,BIOS也刷了,芯片也换过,故障一样,

不知道咋搞了,请大佬指教,给个思路

网友A:
ite输出的vref有吗,正常吗,一般2.8v左右

网友B:
侦测全无,查I/O复位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te输出的vref有吗,正常吗,一般2.8v左右

这个电压正常,2.78v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侦测全无,查I/O复位看

复位是哪个

网友:
你是不是插了诊断卡

网友:
以前修过一台B75主板,io检测全部显示65535,偶尔不开机,多处氧化最后也没修好

网友C:
几年前修同型号主板同样问题,是断线了

网友:
这个不好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几年前修同型号主板同样问题,是断线了

哪个地方断线?

网友:
应该是短线了,我上次修过一片华硕H81的,提示风扇报错,就是短线引起的

网友:
vref 参考电压 不正常。

网友:
ite输出的vref正常,各路电压监控脚正常,那就要检查所有的风扇接口与i/o之间的线路。

网友D:
查LPC几根线保证有惊喜

网友:
我碰到过技嘉这样的,换了12v分压下拉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查LPC几根线保证有惊喜

lpc有根线没电压,打阻值短路的,应该是座子短路了

网友:
电压正常,那就开机进系统试试别的接口是否有异常,如果都正常、就换个思路吧,你的万用表不错。

网友(2024-05-08):
已解决,io到CPU座有一条数据线短路了,把座子针脚拔出来重新焊一下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