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修板打值的必要性

楼主(2024-04-07):
之前看论坛上面的贴子,发现大部份人都认同可打可不打,因为严重短路主板或电源会保护。但是实际出真知,我认为修板打值是非常必要的。下面就来说说我的经历,希望大家引以为戒。 这是一块ZH77A—G43,第一次维修后正常使用了几天,有一天使用过程中突然断电,然后就无法上电了,拆机测试时还是无法上电,然后在测试过程中发现CPu坏了,其实这时就可以定位CPU供电故障的,进行维修的,但是这个CPu用了十多年了,以为可能是CPU真的不行了,就没有按流程检修,就真接先上24PIN供电, 发现能正常触发上电,但是不相信是主板坏了,因为主板是之前修好的,才用几天,以为只是CPU损坏导致的主板无法上电,而不是主板短路导致的CPU损坏,于是就直接上再上8PIN供电, 结果一通电就听到噼里啪啦几声,我就知道大事不好。于是断电一测量,发现VTT供电上管短路 于是把上管拆了,再测量还是短路。再测量桥1.05V供电也短路。而且待机桥发热,无法触发了。我就知道是VTT供电短路,导致12V进入桥,把桥干坏了。接下来看点位图就知道了。从点位图上可以看出来VTT供电同时给CPu和桥供电的,之前CPU损坏就是因为12V进入了CPU导致CPu损坏,因为CPu分掉了大部份电流,所以桥被保护了下来,所以还能触发能上电, 但是因为后面测试主板的时候没有上CPU,所以一触发,所有12V电压和电流全部灌到桥里面去了,把桥给击穿了,可怜了我的E3和主板, 这个E3还是曾经我花1000多买的,想不到今天葬送在我手里,本来这事完全可以避免的,只要按照当初基地老师教的流程走就可以避免了,以为有点经验了,再加上看了点贴子,就把当初老师的教诲给忘了。所以把这个故事 分享给大家,修板一定要打值,贴子也要看,但是要学会如何分辨,不过大部份新手都很难做到,只能花钱买教训了,希望我这点教训能给大家提点醒,避免以后造成大的损失。所以修板一定要打值,一定要打值,别信什么主板电源会保护,万一保护失败,小到几十,大到几千的损失就得你承担了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!

网友A:
测板,搞G530 这种 2元一个的 CPU  不然烧了,可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板,搞G530 这种 2元一个的 CPU  不然烧了,可惜。

这板是正常使用过程中把CPu击穿损坏了,如果当时上U的话,说不定桥就不会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