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知道这个芯片实际形号

楼主(2024-04-07):
(图片)

网友:
如果是电源厂家打磨后自己打印的那就很难说了,跑电路根据管脚电路分析把。

网友A:
不用找了,现在充电器后级大部分都是这种单片机带程序的芯片,找到实际芯片型号没程序还是白搭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用找了,现在充电器后级大部分都是这种单片机带程序的芯片,找到实际芯片型号没程序还是白搭

楼主问的是前级IC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