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一片msi b150m pro-vd

楼主(2024-04-07):
故障现象为开机键不触发,开机没任何反应。
第一次动手修,测开机键有3.3V,一路倒查至U16,测所有供电通路至上级都无问题,未继续往上查。一筹莫展之际,偶然发现U16第48脚测到的电池电压明显偏低,与电池直测不符。电池直测有3.0几V,48脚只能测到0.几V,最后发现是电池座子接触不好,不停调整电池座子弹片和电池方向位置后,终于在48脚测到3.0V,遂上电,没想到一把就点亮了。
现在的主板居然还要检测到电池才能触发,颠覆了我的认知

,所以一直没怀疑过48脚,也没测48脚,印象中以前的主板没电池也可以触发呀

我连ps/2那个变形的屏蔽罩子都怀疑过,把它拆了,以为是触碰到线路板走线短路。还有 U16应该叫什么芯片呀?

网友:
一般只有msi需要rtc电池才能触发,我一般碰到就拆了那个五角LD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