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,这个波形是否正常,

楼主(2024-04-07):
技嘉B85M_D2V主板,故障上电后反复重启,没有PCIE*1的诊断卡,但是从报警可以听出来,已经过了内存,但是过内存掉电重启,刷过BIOS,IO电压监测端也测量过,所以怀疑CPU供电故障导致掉电, ,于是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PWM波形,结果发现有毛刺,但是又不是很严重,不太确定,因为示波器用的不多,没有经验,想请各位大神看下,这个波形是否正常。 不胜感激。

网友:
是正常的,完全正常。

网友:
正常的,你用接地环再试试

网友:
我看着没有什么问题啊,

网友:
好的,谢谢大家了,我也通过测试对比,发现没有问题。

网友A:
这个是正常的,平常测出来也都是这个样子的,有个像毛刺一样的东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正常的,平常测出来也都是这个样子的,有个像毛刺一样的东西。

是的,用的不多,所以对波形不是很了解,只是感觉和书上的不像,

网友B:
我也有一片这样的板子反复重启偶尔亮机又重启放着半年多了,也刷了多个bios最后刷了一个好像2015年的bios好了主板也卖岀去了。也不知道什么情况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有一片这样的板子反复重启偶尔亮机又重启放着半年多了,也刷了多个bios最后刷了一个好像2015年的bips好 ...

BIPS是什么?

网友:
正常的哥们

网友:
这个是正常的

网友:
波形没有问题。毛刺是噪声。

网友:
这个波形正常

网友:
重点检查io附近

网友C:
用示波器的双踪功能,看那个信号先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示波器的双踪功能,看那个信号先掉。

双踪?是指用双路一起去测量两个不同信号吗?

网友:
先把好的内存装上再试,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装上好的CPU,内存,电源再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