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人们华硕h610m-a不触发,谁懂啊

楼主(2024-04-08):
客户说头天还好好的,正常关机,今天就开不了了,不触发。上个月也有一张同款主板,也是头天正常关机,第二天就开不了,不触发。
传说中的通病?

pcie  +3vsb是有的,开机跳线也有3.3v.

网友A:
H610M的主板好像都还有保修

网友:
论坛里有怎么查开机各路信号吧,找来看看

网友:
查查RTC电路啥的,要触发是有一定条件的。

网友:
在论坛下一份点位图自己慢慢查吧。

网友:
i板不触发,首先查桥的各种供电有没有短路,反正我收到的i板十张有六张都是桥挂了

网友:
是不是电池的电没送到芯片

网友:
这个我知道是什么问题,修到过一次,直接秒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H610M的主板好像都还有保修

板子上的2242是它日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板子上的2242是它日期

22年42周的话。那保修三年,不是还在保修中

网友:
610在保吧,送修呗

网友:
查一下待机条件,都满足还不触发就要查io,最后怀疑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板子上的2242是它日期

不是哦!2242是m.2长度,后面还有2260

网友:
AUSU H610  把电池拔了  放放电 再按上就好了

网友:
我这块H610M-K D4桥挂了 桥的+VCCPRIM_3P3短路

网友:
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修到H610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