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这个车载吸尘器主板,不工作

楼主(2024-04-08):
求助,这个车载吸尘器主板,不工作,求维修思路。谢谢

网友:
还有图中d3ac丝印是什么电源芯片呢

网友:
先查u4输出电压

网友A:
你好,这个输入11.1伏输出5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这个输入11.1伏输出5伏

加焊一下,d3 ac是输入充电控制的,大那个芯片才是开关控制芯片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加焊一下,d3 ac是输入充电控制的,大那个芯片才是开关控制芯片

加焊了u4一样不行,很想不通怎么处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加焊一下,d3 ac是输入充电控制的,大那个芯片才是开关控制芯片

你好,加焊了u4也是一样的情况哈。接下去怎么处理呢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加焊了u4一样不行,很想不通怎么处理

接个机械的开关,我那个筋,膜枪,也是这问题,加焊u4好了

摸了半天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接个机械的开关,我那个筋,膜枪,也是这问题,加焊u4好了摸了半天

加焊了,都一样,还是不正常,难受~也没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接个机械的开关,我那个筋,膜枪,也是这问题,加焊u4好了摸了半天

你主板一样吗?